仿真DAC的时候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在跑这个仿真inl和dnl程序的过程中  就是输入从全0到全1的过程中
我使用了.tran 0.1n 82u
然后是。print v(rr1)
在生成的list里面  是从0到82u这些点
可是为什么生成的.tr0打开看波形的时候却只能到10u呢  tr0数据量好像到了3.99G就停止啦
是不是spice不能存储超过4G的数据量呢

另外在生成的tr0中许多节点我都是不想看到的  有没有办法不让他们出现呢
我使用了.probe v(rr1)可是还是在spice explorer中有很多个输出点 怎么办呢

楼主:
如何能减少tr0文件的大小呢

网友:
在.option里面写probe就可以了
.option probe post accurate 1
在最后probe你所需要的信号
.probe tran v(out)

网友(2009-04-29):
你的step这么小,用来做matlab分析的数据太多了~~
输出要选定你要看的信号,不用看的不要选择,这样输出的.tr0的文件一般大不了。
我的经验,step设置为你的采样周期最方便做matlab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