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Spice模型??

楼主(2009-03-29):
我用Orcad做高亮度LED的仿真。高亮度LED的正向压降比普通的二极管高的多(3V左右),我试过新建Diode类型,输入几组离散的I-V值,但它提取出的结果很差。

    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如只利用I-V特性,而无特定器件约束,建立可用于仿真的Spice模型?

    恳请高手帮忙!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
自己建模型挺难的吧,很多人都只是用过没建过

网友:
可以自己建
直接修改现有的比较方便
或者,直接download一个,添加外部model文件进去(include)

网友:
很少有人自己建模.

网友(2011-11-15):
可以用verilog-A自己编写模型,或者用子电路搭,你说的这种DIODE可以考虑用普通二极管和一个电阻串联试试。

网友:
自己网上去下一个仿真模型不就行了

网友(2012-08-28):
什么地方可以下载一个LED仿真模型文件?

网友(2015-07-10):
楼主,现在知道如何根据I-V曲线进行spice建模了吗?请赐教啊

网友(2018-01-30):
楼主,请问现在知道怎么用i-v特性曲线建模吗?有没有相关思路的资料,求告知,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查到,非常感谢

网友(2020-05-03):
普通二极管模型参数修改一下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