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程范围比较宽如何处理?

楼主(2009-03-29):
单片机==输入都是3.3V,如果我前面有个电压范围很宽,不知道大家一般如何处理和做保护的呢?
有没有量程选择的比较低廉的精度高的电路介绍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题,哥们最好再解释一下

网友(2010-02-05):
1.如果你不考慮隔離可以用電阻分壓電路,多高都可以實現信號采集.
2.如果要隔離你可以采用光耦或者變壓器進行隔離然后再偵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