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antenna 的问题(有请各路高手在此贴一聚)

楼主(2009-03-30):
我在encounter 里routing之后verify antenna没有查出violation。
但是到calibre check antenna时报了近300个错误,错误信息如下: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AT4TSP8R_cal018_mixlog_p1mt6.ant_
Max. (M3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40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
Max. (M3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AT4TSP8R_cal018_mixlog_p1mt6.ant_
Max. (M4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40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
Max. (M4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AT4TSP8R_cal018_mixlog_p1mt6.ant_
Max. (M5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40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
Max. (M5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AT4TSP8R_cal018_mixlog_p1mt6.ant_
(V5 area / gate area) > 2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
(V5 area / gate area) >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我比较了一下encounter里用的antenna的lef文件和calibre里的ant文件对于M3.M4.M5和V5的定义如下:
antenna的lef文件:
LAYER METAL3
    Thickness 0.53 ;
    AntennaSideAreaRatio 396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396 ) ( 0.201 396 ) ( 0.202 1980 ) ( 0.404 3960 ) ) ;
END METAL3

LAYER METAL4
    Thickness 0.53 ;
    AntennaSideAreaRatio 396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396 ) ( 0.201 396 ) ( 0.202 1980 ) ( 0.404 3960 ) ) ;
END METAL4

LAYER METAL5
    Thickness 0.53 ;
    AntennaSideAreaRatio 396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396 ) ( 0.201 396 ) ( 0.202 1980 ) ( 0.404 3960 ) ) ;
END METAL5

LAYER VIA56
    AntennaAreaRatio 20 ;
    AntennaDiffAreaRatio PWL ( ( 0 20 ) ( 0.201 20 ) ( 0.202 74.00 ) ( 0.404 148.00 ) ) ;
END VIA56

calibre里的ant文件:
//    M3 Layer
//=================
CONNECT M3 M2 BY V2
CONNECT V3 M3
M3_DIO = NET AREA SD  >=0.203 // minimum effective diode 0.203um2
ANT.GT.2_3.M3 {
@ Max. (M3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40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
@ Max. (M3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NET AREA RATIO GT M1 M2 M3 V3 M3_DIO GATE > 400
      [ PERIMETER(M3)*0.53/AREA(GATE) - (AREA(M3_DIO)*400 + !!AREA(M3_DIO)*1800) ]
  RDB ANT_GT23_M3.rep GT M1 M2 M3 M3_DIO GATE
}

//    M4 Layer
//=================
CONNECT M4 M3 BY V3
CONNECT V4 M4
M4_DIO = NET AREA SD  >=0.203 // minimum effective diode 0.203um2
ANT.GT.2_3.M4 {
@ Max. (M4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40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
@ Max. (M4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NET AREA RATIO GT M1 M2 M3 M4 V4 M4_DIO GATE > 400
      [ PERIMETER(M4)*0.53/AREA(GATE) - (AREA(M4_DIO)*400 + !!AREA(M4_DIO)*1800) ]
  RDB ANT_GT23_M4.rep GT M1 M2 M3 M4 M4_DIO GATE
}

//    M5 Layer
//=================
CONNECT M5 M4 BY V4
CONNECT V5 M5
M5_DIO = NET AREA SD  >=0.203 // minimum effective diode 0.203um2
ANT.GT.2_3.M5 {
@ Max. (M5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40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
@ Max. (M5 perim*thickness / gate area) is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NET AREA RATIO GT M1 M2 M3 M4 M5 V5 M5_DIO GATE > 400
      [ PERIMETER(M5)*0.53/AREA(GATE) - (AREA(M5_DIO)*400 + !!AREA(M5_DIO)*1800) ]
  RDB ANT_GT23_M5.rep GT M1 M2 M3 M4 M5 M5_DIO GATE
}

//   V5 Layer
//=================
ANT.GT.5_6.V5 {
@ (V5 area / gate area) > 2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
@ (V5 area / gate area) >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NET AREA RATIO GT M1 M2 M3 M4 M5 V5 M5_DIO GATE > 20
      [ AREA(V5)/AREA(GATE) - (AREA(M5_DIO)*83.33 + !!AREA(M5_DIO)*55) ]
  RDB ANT_GT56_V5.rep GT M1 M2 M3 M4 M5 V5 M5_DIO GATE
}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根据calibre里的ant文件来改antenna的lef文件,具体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2010-03-16):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6-01-30):
同问啊,encounter中怎么去修复这样的错误

网友(2019-08-28):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方法解决呢

网友(2021-02-06):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03):
楼主,能给我一份你的antenna.lef文件学习一下吗?
另外,这个问题你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