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libre后仿真问题

楼主(2009-03-30):
新手请教:在画好版图后,用calibre 进行后仿真提取电路图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将一个管子画出了叉指结构,例如一个5u/0.35u的管子
我将它画为两个2.5u/0.35u的叉指的管子,然后用calibre提取出来的电路图,发现提取出来是两个管子,但是CDF中的参数有问题,每个管子的total width=2.5u
但是它的finger width=5u,这个好像很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和你LPE文件有很大关系,建议你把LPE文件弄明白。酒OK了。

网友(2010-08-04):
LPE???不懂呀

网友(2014-07-15):
不错,挺好的资料,其实Assura提取参数,后仿也还可以,不过推荐还是使用Calibre,foundry好像都是用calibre做的,这样流片前检查比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