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在时序分析器中看到的Tsrck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在data sheet中找不到

楼主(2009-03-30):
如题,有人能指教下在哪里找吗,DATASHEET中找不到

网友:
来自于Viretex-4 FPGA User Guide的一句话
Tsrck/Tcksr:Time before Clock(CLK) that the SR (Set/Reset) and the BY(Rev) inputs of the slice must be stable at the SR/Rev-inputs of the slice sequential elements(configured as a flip-flop).Synchronous set/reset only.

附图说明为:
At time Tsrck before clock event(3), the SR signal(configured as synchronous reset in this case) becomes valid-high, resetting the slice register.This is reflected on the XQ or YQ pin at time Tcko after clock event(3).

Tsrck

Tsrck

网友: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真是我所想要的,我的PROJECT是建立在V2P上的,所以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