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有数码分段开关的原理图

楼主(2009-03-30):
谁有数码分段开关的原理图?
是用墙壁上的单个开关控制一个大吊灯里不同日光灯灯管亮灭的器件,请问谁有原理图。

网友(2009-05-22):
开关后面接上个计数器,计数器后面接上个译码器即可

网友(2011-05-04):
同问分段开关原理图,主要器件应该是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