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 Analyzer中的Minimum period和maximum data path之间什么关系

楼主(2009-03-31):
在Time Analyzer中在周期约束下会有一项Minimum period,在Help中的解释是“the minimum period value that will work based on the path with the maximum delay”,但我看不出来在下面列出来的maximum data path和这个值有什么关系,如下,有谁能指教下吗

Timing constraint: TS_mem_interface_top0_infrastructure_top0_clk_dcm0_clk0dcm_0 = PERIOD TIMEGRP         "mem_interface_top0_infrastructure_top0_clk_dcm0_clk0dcm_0" TS_SYS_CLK         HIGH 50%;
3097 paths analyzed, 580 endpoints analyzed, 0 failing endpoints
0 timing errors detected. (0 setup errors, 0 hold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7.594ns.
--------------------------------------------------------------------------------
Slack:                  0.145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data_path0/data_read0/first_sdr_data_5 (FF)
  Destination:          ddr_controller_fsm0/read_dat_o_5 (FF)
  Requirement:          2.000ns
  Data Path Delay:      1.837ns (Levels of Logic = 0)
  Clock Path Skew:      -0.018ns (3.267 - 3.285)
  Source Clock:         clk90_int rising at 2.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lk_int falling at 4.000ns
  Clock Uncertainty:    0.000ns
  Maximum Data Path: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data_path0/data_read0/first_sdr_data_5 to ddr_controller_fsm0/read_dat_o_5
    Delay type         Delay(ns)  Logical Resource(s)
    ----------------------------  -------------------
    Tcko                  0.374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data_path0/data_read0/first_sdr_data_5
    net (fanout=1)        1.261   u_data_o<5>
    Tdick                 0.202   ddr_controller_fsm0/read_dat_o_5
    ----------------------------  ---------------------------
    Total                 1.837ns (0.576ns logic, 1.261ns route)
                                  (31.4% logic, 68.6% route)
--------------------------------------------------------------------------------
Slack:                  0.203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controller0/auto_ref_wait (FF)
  Destination:          ddr_controller_fsm0/u_addr_22 (FF)
  Requirement:          4.000ns
  Data Path Delay:      3.797ns (Levels of Logic = 3)
  Clock Path Skew:      0.000ns
  Source Clock:         clk_int falling at 4.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lk_int rising at 8.000ns
  Clock Uncertainty:    0.000ns
  Maximum Data Path: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controller0/auto_ref_wait to ddr_controller_fsm0/u_addr_22
    Delay type         Delay(ns)  Logical Resource(s)
    ----------------------------  -------------------
    Tcko                  0.374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controller0/auto_ref_wait
    net (fanout=8)        0.643   auto_ref_req
    Tilo                  0.288   ddr_controller_fsm0/CS_FSM_Out1111
    net (fanout=3)        0.159   ddr_controller_fsm0/N5
    Tilo                  0.313   ddr_controller_fsm0/u_addr_mux0000<0>21
    net (fanout=25)       1.707   ddr_controller_fsm0/N3
    Tilo                  0.313   ddr_controller_fsm0/u_addr_mux0000<22>1
    net (fanout=1)        0.000   ddr_controller_fsm0/u_addr_mux0000<22>
    Tdyck                 0.000   ddr_controller_fsm0/u_addr_22
    ----------------------------  ---------------------------
    Total                 3.797ns (1.288ns logic, 2.509ns route)
                                  (33.9% logic, 66.1% route)
--------------------------------------------------------------------------------
Slack:                  0.266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data_path0/data_read0/first_sdr_data_12 (FF)
  Destination:          ddr_controller_fsm0/read_dat_o_12 (FF)
  Requirement:          2.000ns
  Data Path Delay:      1.720ns (Levels of Logic = 0)
  Clock Path Skew:      -0.014ns (3.267 - 3.281)
  Source Clock:         clk90_int rising at 2.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lk_int falling at 4.000ns
  Clock Uncertainty:    0.000ns
  Maximum Data Path: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data_path0/data_read0/first_sdr_data_12 to ddr_controller_fsm0/read_dat_o_12
    Delay type         Delay(ns)  Logical Resource(s)
    ----------------------------  -------------------
    Tcko                  0.374   mem_interface_top0/ddr1_top0/data_path0/data_read0/first_sdr_data_12
    net (fanout=1)        1.144   u_data_o<12>
    Tdick                 0.202   ddr_controller_fsm0/read_dat_o_12
    ----------------------------  ---------------------------
    Total                 1.720ns (0.576ns logic, 1.144ns route)
                                  (33.5% logic, 66.5% route)
--------------------------------------------------------------------------------

网友:
你的设计有多个时钟域吧,你可以找个单时钟域的分析报告,那样肯定比较好理解。

网友:
这个我还是不知道

楼主:
确实是多时钟的,但时序分析报告就是这样的,怎么找单个时钟的啊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工具,下面是Xilinx ISE10.1中名为watchver例子,并加了简单的时序约束得到的。这个应该比较方便理解。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和你是一个工具,只是我不是用网页模式打开的,而是用文本模式,因为你看,用网页模式打开的,所有的字母之间的下划线是看不到的。
那就从你的这张图来说吧,有1点我不明白:
"minimum period is 2.616ns"是怎么得到的?
Slack,requirement,data path delay之间的关系很清楚,但minimum period是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和你是一个工具,只是我不是用网页模式打开的,而是用文本模式,因为你看,用网页模式打开的,所有的字母之间的下划线是看不到的。
那就从你的这张图来说吧,有1点我不明白:
"minimum period is  ...

minimum period=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楼主:
我看了你这个公式,而且对于单周期路径确实是满足minimum period=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的,但我现在算了我的情况,
我第一条Maximum data path是1.837,clock skew是0.018,第二条Maximum data path是3.797,clock skew是0,第三条Maximum data path是1.720,clock skew是0.014,然后1.837+0.018+3.797+1.720+0.014=7.386,而报告写的Minimum period is   7.594ns,为什么两者还是有差异呢,问题在哪呢,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这个公式,而且对于单周期路径确实是满足minimum period=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的,但我现在算了我的情况,
我第一条Maximum data path是1.837,clock skew是0.018,第二条Maximum data  ...

这里有个问题,对于多时钟域的情况,Minimum period不是由各条路径的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相加得到,而是由各路径中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值最大的那条决定的。
你的设计中是不是用到了DCM倍频?你的DCM输入时钟频率是多少?加的约束是什么?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设计其实是MIG007生成的DDR SDRAM核的控制器,大概原理是这样的,现在是125M的差分时钟输入到DCM,然后产生CLK0,CLK90,CLK180,CLK270四个时钟,因为对于ddr sdram控制核来说,时钟,数据,命令信号需要不同相位的时钟分别锁存。

因为有四个相位时钟,所以才会尽管时钟约束为8ns,但有些requirement是2ns,我看了时序报告,还是不知道其minimum period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猜想哦,每个TS约束下列出了三条路径及其Slack,但我看其排列顺序是按slack从小到大排列的,而因为这里有些source 和destination 的clock不是一个相位的,一般slack最小的requirement都是2ns(因为比如CLK0到clk90),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里"各路径中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最大值"可能反而没有列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有谁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