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bit DAC问题求教

楼主(2009-03-31):
做了一个165M10bitDAC,5MSBs thermometer code,5LSBs binary code,现在仿真的结果是SFDR=65dB,这样的仿真结果是不是不大好啊,毕竟考虑到后仿,测试会损失掉一些。一般前仿多少比较合适呢?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不是很懂得了
不过10bit本来也就62dB
多做6dB的margin应该够了吧

网友:
ADC动态指标

我以前做过,SFDR的值在68dB以上就很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稍微低了一些,不过 thermometer 5bit & binary 5 bit 应该作不了很高,建议 thermometer 7bit & binary 3bit。
楼主的输出功率要求是什么,如果不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DAC输出级是什么呢?是直接接电阻输出还是有Buffer输出?

网友:
It's better for you refer to maxim or adi dac product.

网友:
lz,你做的是单端输出还是全查分输出的,单端输出谐波感觉不好做啊

网友A:
nxp有一个类似的片子,测试性能62dB左右,你做的应该也是视频用的吧,输出摆幅是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有一个类似的片子,测试性能62dB左右,你做的应该也是视频用的吧,输出摆幅是1V?

是啊

网友(2009-05-05):
再高一點會比較好, thermal跟binary可以做6/4.......不過面積又會大了不少, 5/5其實也ok

网友:
发生大事的发生的发生地方的释放

网友:
你们的问题 ,很是复杂。 我耕者看吧。  顶一下 路过

网友(2009-06-05):
我现在是什么不懂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