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如何做好阻抗匹配

楼主(2009-03-31):
rtLNA如何做好阻抗匹配

楼主:
自己先顶下,请前辈们帮忙啊

网友:
有人说LNA设计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做匹配,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仿真的时候当然可以采用各种方法,使得功率传输和噪声都比较好,但是在测试中并不是这样的。

我所见的测试人员调匹配网络,基本满足s11<-10dB就可以了,并不会很仔细的去调噪声匹配。而且我们在PCB上所用的分立器件,可选的值都不是连续的,因此不可能像仿真那样调到比较理想的值。

因此我的观点是,LNA的噪声系数,就别太过指望匹配网络能怎么调,关键还是把足够的余量留出来。其实调匹配网络,NF能好半个dB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2010-08-01):
谢谢ls分享经验~~~  pcb上的分立元件值是不连续的
在片上做匹配更好,但面积是要折中考虑的重点 毕竟一个10n的l太大了

网友(2010-11-22):
余量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