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偏置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在设计放大器时,需要两个偏置电压Vbias,
这个偏压应该怎么得到啊?是不是要设计一个带隙基准?
我刚刚开始设计,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考虑到负载的影响

网友:
一般这个电压不需要非常准
所以不用bandgap

网友:
可以自己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