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can跑的频率不能很高呢?

楼主(2009-03-31):
每次都是被建议说就10M吧
好象是规则似的,哪位能给解释一下哈,
比起芯片时钟的速度10M实在是有点慢哦

还有一个问题呢:
scan的触发器链要不要先进行测试呢?不然后面跑ATPG的pattern要是因为scan的硬件问题出现故障咋办呢?
主要是从来没收到过对scan硬件的测试pattern呢!

网友:
现在比较好的方法学的scan都是所谓的at-speed,和function同样的速度。

网友:
要有一个最简单的pattern去检查san能不能正常工作,只作shift然后检查。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A:

    多时钟域恐怕不好做at-speed测试吧,另外有多周期路径的话如何做at-speed测试?
   我们公司做的产品,都使用内建测试去跑性能。

网友:
时钟频率越高,测试成本越高。
at-speed目标是transition fault。和多时钟域没有关系。
能介绍一下你们用内建自测试怎么跑性能吗?

网友:
不能用高频应该是受芯片IO和ATE机台等限制,所以只能用低频时钟做shift时钟,以及进行stuck-at测试;
可以借用芯片内部的高频时钟(比如pll输出时钟)进行at-speed的transition测试。

一般在测试时首先会对scan链进行测试,然后再进行stuck-at和transition测试。

网友(2011-07-15):
楼上正解!

网友:
学习了,正想看看这方面呢

网友:
看过,顶一下

网友(2011-08-19):
bingling512 正解,还有的可能是ATE设置时钟比较好设置,不懂xiaocanmeng的测试频率越高成本越高的说法,普通中端的测试机50M基本没问题,测试频率越高明显减少测试时间降低成本啊。。。。

网友(2011-12-05):
测试pattern的第一个scan-capture周期灌入的是0011001100110011.。。。流,用来测试scan-chain有没有问题,然后才开始灌入真正的测试向量

网友:
学习中,貌似都是跑在不高的频率上。

网友:
ac-scan可以跑到和functional 一样快。。
但同种模式下,如果不同频率的clock多的话,必然会影响到test coverag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工具chain test默认pattern是00110011……,但是一般也可以自定义。

网友:
主要还是chip IO不支持外部高的时钟,从外面送的时钟频率高了噪声比较大,如果可以送高时钟当然是希望ATE送高时钟,高端的ATE是可以跑得很快的,低端的可能ATE本身就没有高频率。

At-speed test有时候频率也不能和functional frequency一样,因为testing的时候chip power可能比functional mode下大很多,会损坏chip. 所以可能频率会降低,或者对scan pattern有要求。

stuck at fault属于静态fault所以用低频的clock对ATE要求可以比较低,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