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DO的两个极点位置

楼主(2009-03-31):
最近发现很多LDO的paper在论坛上不断涌现,想必有很多高手在这里潜伏阿
小弟有一事不明,还希望多多指教
LDO一般有两个极点:一个在输出端(P1),另外一个在功率管栅极端(P2)
在很多设计中 发现:在轻负载时P1<2 P1是主极点
                                 在重负载时P1>2 P2是主极点
那么会不会在某个时刻,也就是在某个负载电流处,P1和P2重合?
这时的系统还稳当吗??当然我看了很多论文 ,虽然出现了主极点互换的情况可PM最差还有60度,
   这搞得我就很困惑阿,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问题没描述清楚
两个低频极点的LDO是不稳定的,也就是需要补偿的
LDO有两种,片外大电容的和cap-less的。

楼主:
P1和P2都是补偿过的了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A:
在middle负载电流处,P1和P2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iddle负载电流处,P1和P2重合

谢谢,复合时 ,相移为180度,能否稳定

网友:
二楼已经回答你了,倘若没有利用补偿把调整管栅极的低频极点推离输出极点,肯定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因此补偿就是希望分离两个低频极点或者增加零点.

网友:
你说的补偿过了还会出现两个低频极点交叉或者临近,那么只能说明你的补偿不成功.建议补习一下关于频率补偿的功课.

网友:
我来告诉你把
不管是什么情况  你想把带宽做大  就必须是至少2个pole  还有一个zero
gain会随负载change  但是worst case is  heavy load
so keep it stable when heavy load

网友:
楼上是做模拟的么?思维怎么还这么极端。
首先,增益随不随负载变化取决于你的设计,你可以设计成几乎恒定环路增益的LDO,用弥勒电容补偿。
其次,稳定性最差未必出现在重载点,这仍然取决于你LDO的结构以及所用补偿方式。所以并不是重载稳定就可以了。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无片外电容的LDO一般情况下轻载更趋于不稳定。

网友(2009-05-03):
恩 取决于补偿形式

网友:
基本有两种补偿方式:pole splitting, pole-zero cancellation. 加了补偿两个极点就不会重合

网友(2009-09-01):
个人认为楼上所说的两种处理方法正好对应的是LDO有无外接电容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现很多LDO的paper在论坛上不断涌现,想必有很多高手在这里潜伏阿小弟有一事不明,还希望多多指教 LDO一般有两个极点:一个在输出端(P1),另外一个在功率管栅极端(P2)在很多设计中 发现:在轻负载时P1 ...

27

----------------------------------------------------
还是我来回答你吧

如果两个极点重合,而且后面没有零点,那么是不会稳定的。

但为了增加带宽,有些时候是前面两个极点,后面一个零点,
这样即使是前面两个极点重合,只要后面有一个零点,那么还是能稳定的。

关键是调节零极点和增益的关系。

当然论文上通常没有详细说,需要自己思考和实践。

网友:
一般来说 ,PM最烂的地方都是两个极点 重叠的时候,但不一定是重载的时候,可能是中间负载的时候,
大小电流通吃的话,是这样的 开始的时候运放输出+POWER MOS栅电容是主极点 到后面可能输出极点是主极点了,
但是只要两个极点 分开 相位就好了

网友(2009-11-25):
个人认为楼上所说的两种处理方法正好对应的是LDO有无外接电容的情况

我也赞同,所以感觉没人回答了楼主的问题,
两个极点随着负载电流变化,必然会出现重合的那点,只要在靠近次极点的位置加个零点,应该能够稳定把。
同时我也想请教:是否miller补偿不能应用于外接大电容的LDO,因为miller电容失效

网友C:
有片外电容补偿的LDO,主极点P1肯定在输出端,因为片外电容值很大(uF量级),P1=1/(Rout*Cout),即Cout很大,主极点频率值很小,即使是调整管的寄生电容值再大(几十pF了不起了),跟uF的数量级也没得比,虽然Rout可能会比次极点处的等效电阻值差也几个数量级,但跟电容的数量级差值相比还是小的。此种情况下若是逐渐加重载(即LDO输出电阻值Rout逐渐减小,输出电流逐渐增大),RC乘积变小,主极点频率将变大,逐渐接近次极点(假设次极点值不变),直至系统趋于不稳定。
而对于无片外电容的情况正好相反,这种LDO常用于SOC,其主极点往往采用米勒补偿将其设置到调整管的栅极。由于此时输出端的电容值(即后续电路的寄生电容)往往不大,一般最大也就在几百pF,其与调整管的栅电容数量级的差别不大,但此两个端的电阻数量级的相反差别与此基本能中和,两个极点离得较近,故此时用米勒补偿很有效,加个几pF的米勒电容,乘以大增益怎么都分开了(比如有60dB(1000倍)的增益,栅极等效电容一下增加到nF级)。此种情况下,若是逐渐趋于轻载(即输出端负载电阻Rout值逐渐变大),Rout*Cout值逐渐变大,输出端的极点值P=1/(Rout*Cout)逐渐变小,即输出端极点频率逐渐变小接近栅极的主极点,系统才逐渐趋于不稳定。

网友(2010-07-25):
hao dong xi a  a

网友:
补偿过了还会出现两个低频极点交叉或者临近,那么只能说明你的补偿不成功

网友:
27

----------------------------------------------------
还是我来回答你吧

如果两个极点重合,而且后面没有零点,那么是不会稳定的。

但为了增加带宽,有些时候是前面两个极点,后面一个零点,
这 ...
引用 网友B:


难到没说清楚吗

网友:
难到没说清楚吗

网友:
补偿过了还会出现两个低频极点交叉或者临近,那么只能说明你的补偿不成功
引用 网友A:


扯谈!
很多LDO中
两个低频极点在中载时重合的,
但也能稳定,因为后面有零点。

网友(2010-09-02):
两个低频极点在中载时重合的

网友:
It is a worst case when two poles fight for dominance.

网友D(2021-01-13):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外加大的片外电容的时候。可以使用米勒电容,米勒电容总是将低频极点推向更低频,高频极点推向更高频。因此当P1<P2时(轻载),米勒电容使得P1移向低频,P2移向高频,增加相位裕度。当P1>P2时(重载),米勒电容使得P2移向低频,P1移向高频,同样增加相位裕度。在中载时(P1约等于P2),相位裕度确实是最差的,但是只要米勒电容足够大,是可以满足相位裕度大于60度的,可以从仿真中看到,流片回来的LDO也不会出现振荡情况。关于米勒电容的作用,可以参考附件的文章。

Re-examination of pole splitting of a generic single stage amplifier.pdf

A 318 nA Quiescent Current 0-10mA Output Transient Enhanced Low-Dropout Regulato.pdf

网友(2021-10-27):
主次极点重合的话,系统不会稳定的,所以情况不存在。离得近都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顶贴,大家继续讨论,学习了

网友(2022-03-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而且我还用源随把次极点拉开了,结果两个极点差的太远,裕度不足了,我又用miller补偿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这种把次极点往前推的方式不确定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片外电容补偿的LDO,主极点P1肯定在输出端,因为片外电容值很大(uF量级),P1=1/(Rout*Cout),即Cout很 ...

请问为什么两个极点靠的越近系统越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什么两个极点靠的越近系统越不稳定?

这个问题几句话可能解释不清,你可以去翻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教材里“稳定性与频率补偿”那一章节,应该会便于理解,拉扎维教材第二版的此章节还加了关于闭环系统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据的内容,如果还看不明白的话可以去翻看自动控制原理相关的一些教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外加大的片外电容的时候。可以使用米勒电容,米勒电容总是将低频极点推向更低频, ...

请教一下,作者所说轻负载时,输出端(P1)为主极点,重负载时,功率管栅极端(P2)为主极点。我理解的是:轻负载是输出接的电容C和电阻R比较小,那么由于P1=1/2πRC,此时P1应该比较大,在坐标轴中离原点比较远;同理,重负载时P1应该比较小,此时P1在坐标轴中离原点比较近,那么为什么不是重负载时输出端(P1)为主极点呢?太疑惑了,希望您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几句话可能解释不清,你可以去翻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教材里“稳定性与频率补偿”那一 ...

已经想明白了,感谢

网友F(2022-05-04):
之前看过一篇paper,说是轻载的时候米勒电容不起作用,那个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啊,轻载的时候为啥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看过一篇paper,说是轻载的时候米勒电容不起作用,那个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啊,轻载的时候为啥不起作用 ...

是不是因为轻载的时候,功率管的增益低,对米勒电容的放大作用不大?(我也疑惑这个问题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几句话可能解释不清,你可以去翻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教材里“稳定性与频率补偿”那一 ...

请教一下,片外电容的LDO主极点在输出,内部极点也比较低的情况在功率管做米勒补偿只会恶化相位,那么有什么好的补偿方法吗?
1.在输出端串电阻做做补偿,但是这种方法感觉不好,一个是不好补偿到低频(万一把主极点补了怎么办),一个是不知道瞬态效果好不好;
2.减小内部EA的增益,加电流;增大带宽;

3.插buffer;
能讲讲您觉得哪种好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