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vco的管子状态??

楼主(2009-03-31):
帮忙看看这个VCO单元电路.给点调试经验。

我的调试的结果是,输出摆幅有3-4.5V,跟拉扎维书上的不一样,而且电流源管子工作状态不完全在饱和区。

两个差分对管也是总是进入线性区。下面的线性电阻还有容易进入截至区的。

哪位调试过了,给点指示?或者给我个参考文献参考一下也可以。

谢谢!!

楼主:
自己帮忙顶一下了 。不能就这样沉下去了哈

网友:
這应是delaycell架构,要合於书上所述
最基本的,M0要全於saturation区,而
M14及M2要triode region,实际的做法
您要将C点的voltgae上升...

网友:
看不清啊

楼主:
是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
(1)
电路中的5个管子的工作状态都有问题,上面的3个管子不能完全工作在饱和区。按照书上的理论,工作在饱和区才是对的。下面的两个管子做线性电阻,因为工作在线性区。但是却有一部分工作在饱和区。仿真出来的VCO输出波形是全摆幅。PLL的频率范围也可以做到。

(2)
电路中的5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没有问题,上面的3个完全工作在饱和区。下面的两个管子工作在线性区。但是输出的摆幅很小,后级差分放大电路都不能让波形达到全摆幅。导致放大电路的buffer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频率调节范围有问题。

那我应该看哪个为准了。第一个出来的幅度是2.5V-4.3V之间,后级电路是整一下型就可以了。
第二个的幅度是30mv-500mv之间,但是放大器又出现问题了 最后出来的波形可调节范围太窄了。

网友:
是的,您已掌握了设计上的要点,理论上要选(2)
因为VCO主要是要用於可以调整频率,而频率的变化
自然是通过调整其R值以及C值,在您的电路上,应该
要将R操作在线性区,在VCO外再用个buffer推大其swing即可

网友(2024-04-08):
这是拉扎维那本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