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水线ADC中MDAC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当MDAC从采样间段转到放大间段时,Cs和Cf的底板要先与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平断开,以实现底板采样,
我的问题是,既然已经与输入共模电压断开,在放大间段,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是怎么建立产生的?
请诸位高人帮忙解答一下,在下多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由于电荷守恒,输出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确定的输出端共模电平,运放的负反馈共同作用就可以确定下来吧。

网友(2009-06-20):
根据电荷守恒,你可以计算一下。运放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是由运放输出端的共模电压(VREFP+VREFN)/2 决定的 如果这两个值一样,一般会设计成一样。那么运放输入端的共模电平不变。如果这两个值不一样,那运放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变化值是这两个差值的一半。

网友:
电荷

电荷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