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下实现usb键盘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请教各位大侠
因为uboot是禁止中断的
如何在UBOOT中实现USB键盘的控制功能,目标板:S3C2410。
要求实现的功能如下:
用USB键盘输入字符,然后在串口显示。

网友(2009-06-09):
Uboot是开中断的 你需要实现一个usb keyboard的驱动 看看usb的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