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verilog仿真问题

楼主(2009-04-01):
请问在用spectreverilog进行数模混仿时,如何将数字.v设计代码转化为symbol的形式?谢谢

网友:
用library manager 打开 .v文件,然后保存退出 esc、 : 、 wq,这样cadence就会帮你检查.v文件是否有错误,要是没有错误就会弹出类似 the symbol of ** do not exit, do you want to create it now之类的对话框,选择yes就可以创建了,下来你到symbol cell里面去修改那个symbol就可以了

网友(2010-07-07):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如何用Library manager打开.v文件啊?我将.v文件导入到Cadence中,但是用library manager看不到这个文件啊.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必要那么麻烦吧,你直接在外边把verilog文件仿好,用cadence直接将.v文件import进去当成一个functional就行了,cadence会自动生成一个symbol,或者你自己用新建cellview的方法建一个symbol也可以,找本混仿的书看看就行,原理不难

网友(2010-08-19):
没必要那么麻烦吧,你直接在外边把verilog文件仿好,用cadence直接将.v文件import进去当成一个functional就行了,cadence会自动生成一个symbol,或者你自己用新建cellview的方法建一个symbol也可以,找本混仿的书看看 ...
引用 网友B:

YES, you are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