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9-04-01):
如上图ESD保护,是利用了MOS管内的寄生三极管(pnp / npn),如果我去掉下面的nmos,那么对ESD会有什么影响?
上面的pmos是不是既可以保护正的ESD,又可以保护负的ESD?去掉了nmos是否只是降低了ESD保护能力,而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正的ESD指的是ESD为正的电压,比如+1000V)

非常急啊,这几天希望有高手解释

网友:
NMOS千万不能拿掉!ESD主要是NMOS起作用。
见过PMOS拿掉的。比如3、5v兼容的pad.

楼主:
把nmos拿掉会怎么样?

楼主:
管子解法没问题的~

网友:
这样看你整个芯片的ESD保护保护方案。只要保证所有情况下都存在ESD电流的通路就可以去掉N管或P管。一般情况下电源的保护结构可以去掉一个管子,但IO的保护
则不可以去掉。

网友:
下边那个是GGNMOS,作用比较大,一定要留下。

网友:
P2P之间必须有ESD,NMOS保护P2VSS的,不能拿掉,相同,PMOS也不能拿掉,因为是保护P2VDD的。

网友:
ESD峰值电流:如HM2000K约1.3A;
这种寄生的PNP或NPN在反偏时导通电流较小,如果去掉GGNMOS,PMOS导通电阻太大,PS模式下,pad容易打坏。

网友:
NMOS千万不能拿掉!ESD主要是NMOS起作用

网友:
感觉把nmos去掉的话, pad 对GND之间的negative stress应该效果会差比较多, 不知道你VDD和GND之间的clamp 怎么做的.我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
为什么考虑把NMOS去掉呢?

网友:
把nmos拿掉後, I/O對GND打負mode會很慘

网友:
电源和地之间的ESD做了吗?见过拿掉PMOS管的,觉得在打ESD时,电源和地是等效的。理论上拿掉NMOS 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2009-12-07):
一般情况是寄生NPN的beta要比PNP的beta大一些,所以下面的NMOS的电流泄放能力以及snapback效果要比PMOS好很多,所以一般没有见过拿掉NMOS的。

网友(2011-07-02):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主对ESD还缺乏基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