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fdatool设计的滤波器系数怎么导出

楼主(2009-04-01):
matlab中fdatool设计的FIR滤波器系数怎么导出????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问的好哈,偶也不清楚,之前用了最蠢的办法就,因为设计的阶数比较少,就自己一个一个的写出来的

网友(2009-05-02):
哈哈,我的方法和楼上的一样,等好方法了

网友:
生成hdl代码或c代码

网友(2009-09-02):
file-》export 后来的想要什么格式就是自己选了

网友(2010-03-17):
file-》export  可以选择文本格式,此时导出的是量化前的系数

或在量化界面,targets=>export to xilinx coe ,此时导出的是量化后十六进制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我点量化系数总是提示:there are no additional setting for doub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arithmetic。

网友:
在左下角有个图标“Set quantization parameters”,就可以选择量化的精度和位数,然后在targets里导出参数,或者在file-export里导出。

网友(2010-05-25):
还真不清楚

网友:
可以看看系统带的例子

网友:
export 里面有好几个选项,可以直接生产.coe文件

网友(2013-12-26):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