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句怎么样译?

楼主(2009-04-01):
最近在一个文件中看到一种DSP:massively parallel SIMD proc essor-based DSP,请教这是怎样的DSP?中文名称是什么?

网友:
纯天然抗衰老快速除皱护肤品首选帕斯婷再生素

帕斯婷再生素以先进生化科技配制而成,经基因工程改良后的帕斯婷再生素所含的活体细胞与人体肌肤细胞更为相容,加速细胞活化,促进细胞再生,从内到外减缓或消除皱纹的形成。是美容驻颜的极品。

帕斯婷再生素的特点
原料:通过真空无菌冷冻萃取而成的活性细胞、弹力素、血清、生化氨基酸等原料配置而成。不含任何香精、色料及防腐剂,
技术:先进生化科技、基因工程改良
功效:渗入表皮最深层,加速细胞活化,促进细胞再生,使肌肤恢复15-25岁时的机能状态,从细胞内外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对皮肤产生高修护作用,强化皮肤组织,增强皮肤的抗干扰、自我保护能力, 防止细胞凋亡, 从而有效地阻抗皮肤的衰老。
高钙角质露:富含细胞所需的氨基酸及高钙易吸收的牛奶蛋白成份,能在彻底洁肤的同时,激活细胞的新生代谢机能, 软化角质,调节皮脂膜的平衡,排除肌肤中的废物及毒素,增进抗菌色疫和美白修复作用,避免黑色素和皱纹的生成,使肌肤白皙、舒爽、柔润。
晚间舒缓乳液:质地温和,持久保湿润滑,改善粗糙皱纹皮肤,真正调节皮肤保湿性及细腻度,对于弱敏性或油性、龟裂等皮肤状况皆可获得改善,而呈现柔嫩、活力的肤质,特别在晚间发挥强大的净化及吸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