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op amp testing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小弟新近设计了一个二级放大器,100dB的增益,50MHz的带宽,1E8V/s的摆率, 常见的结构,第一级telescopic,第二级共源输入,全差分结构。

这个只是课程设计,所以没什么新的idea,大家不要见笑。
使用的AMI0.6的技术流的片,DIP40封装。

回来之后在面包板上测试,发现不少指标达不到要求,当然这个也在意料之中。
我的GB测出来只有5MHz,simulation时是60MHz, slew rate 只有设计时的10% (1E7 out of 1E8)。

我自已分析一下,设计时的负载是2pF的容性负载。
我不是很清楚这些外围电路的寄生电容,比pad, 面包板,示波器的输入。这些在我设计时考虑的最少的东西,现在却最让我头大。
不知道这些寄生电容加起来会有多大,这些东西加起来是不是对测试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我是不是要加一个在输出上加一个buffer?当然我的信号发生器输入方波的slew rate也只有1E8,
大虾能点拔一下我的主要问题在哪儿吗?
在片子已经拿回来的情况下,怎么测才能测到更准确的performance呢?

先行谢过了。

网友:
在仿真电路上考虑寄生,大概加个10pF吧
看是否和测试结果一样?
另外, 你是用闭环的方法测的  这样和开环的仿真结果有差异的

网友:
Yes, it is good to add a buffer. Usually the probe you use has capacitance of 7 to 9P, which hurts your GBW.

网友:
表笔上有10p的电容,你放一个buff在后面,应该会好些

网友:
Usually the probe you use has capacitance of 7 to 9P, which hurts your 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