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xer前的buffer

楼主(2009-04-02):
我们现在做的项目,mixer要求的输入摆幅是800mv,mixer前的隔直电容是18PF左右,我用的buffer是一个共源放大器和一个源跟随器组成的,可是怎么调都没办法调到800mv,我觉得可能是隔直电容太大了,所以我加大源跟随器的电流,但是电流加大以后,输出的dc会下降很多,请问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buffer呀,有没有好的建议呢,谢谢大家赐教啊

网友:
关键是匹配,不要单单加大电流
仿真下S参数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今天调了一上午还是没调好。另外结构我也换成了两级源跟随器,可是最多只能调到610mv的摆幅,再高怎么也调不上去了。

网友:
至少供电电压要说清楚才行啊 你说的是LO的buffer吧,800mV是differential的amplitude么 如果是1.2V power supply, 这种结构怕是不是很好吧,可以采用电流复用的buffer输出

楼主:
不好意思,电源电压是1.8V,0.18工艺的 ,800mv是单端

网友:
能问下VCO输出的摆幅有多大呀

网友(2011-07-19):
这个有点专业

网友:
mixer 类型,LO 频率?
如果是LO buffer, 自偏置的反相器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LNA接mixer
中间为什么要用buffer呢?

楼主最好贴张图上来

网友(2017-03-27):
请问楼主18pF的电容是片外的么

网友(2017-09-24):
楼主是做接收还是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