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ce用什么指令求coms运放的放大系数

楼主(2009-04-02):
我看很多资料的测试结果,放大系数是一条以频率为横坐标,db为纵坐标的低通曲线,
请问是怎么实现的?

假设Uin1,Uin2为输入端,Uout为输出端,节点号分别为m,n,k

……

Uin1 m 0 1V

Uin2 n 0 AC 1V

……

.ac DEC 10 10 1K

.plot ac V(k)

.probe

.end

以上程序是不是有错误?因为db值都是负的,正确的话应该从正值衰减到负值吧

网友:
代码应该为:
vin vin1 vin2 ac=1
.ac dec 10 10 100meg
.probe ac vdb(vou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