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TCAD的一个关于gzip问题

楼主(2009-04-03):
各位大侠,现碰到一个问题不得其解。
    我的系统环境: Vmware6.5+Suse10.0+ISE TCAD10+gzip1.2.4
    在做dios advanced starting的例子时提示如下错误:
    Opening:"dios.dmp"
    gzip -f dios.dmp
    csycmd: system call returned error status = -1
    **ERROR** error from "gzip -f" call
    看字面意思是gzip -f调用错误。这个在cmd文件中是在save()中调用的。
    可是如果我手工直接执行gzip -f dios.dmp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压缩正常。
请问哪位仁兄知道,不吝赐教。

楼主:
没有哪位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2012-12-11):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给指点一二

网友(2013-05-30):
我也有一樣的問題!!

网友:
找到方法了, 把压缩关掉, 但File 要很大
""
这种错误是ISE的一个bug,要升级才能解决。但是当遇到这种错误的时候,可以不管,将还在重复save的工程abort,虽然是红色的节点,但也能看到数据结果。因为报错是gzip把结果压缩错误,还有一个没有压缩的文件,已经有结果了。

另外解决办法是:在写ISE的CMD文件的时候用save( file=xxx,type=dmp, compress=off) ,compress=off是关键。

网友(2017-08-10):
回复 楼主:

    同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一下linux的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