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带MIPI接口的cmos sensor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4-03):
作为sensor的receiver,如何确定sensor的MIPI transmitter是用的几条data lane在传输呢?
是一开始通过I2C配置的,还是在实时传输中,receiver自己通过判断有多少个data lane进入到HS mode来确定?

或者谁有带MIPI 接口的sensor的data sheet 谢谢共享~

网友(2010-09-15):
通过I2C配置。
首先sensor若要在mipi方式下工作,肯定需要I2C配置的,那样的话,把自己的receiver挂在I2C bus上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22):
楼主可否发一点关于mipi的基础资料给我啊,谢谢啊!邮箱:liru.xidian@163.com

网友:
data lane是要事先知道,然后通过I2C配置的。

网友(2012-09-20):
Ov5680 sensor is mipi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