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im求助

楼主(2009-04-04):
仿真  ram 的时候遇到的,
先把ram的mos管的w,l都shrink到原来的0.85倍,加上激励,仿真的时候读出的数据是正确的(跟设置的状态是一样的)
此时的hsimspeed设置  整体为8,ram部分为3,hsimvdd=1.8 数字部分的电压也是1.8v

然后又把ram的周边控制数字电路也shrink,这时候仿真的时候,在原来没有毛刺的地方出现了几个毛刺
设置跟刚才是一样的

一开始觉得是设置的问题,于是把hsimspeed的的值设为6,ram部分仍然为3
仿真完的数据仍在错误的位置有毛刺,但是毛刺的位置变了。。

我觉得这样反复的修改参数挺浪费时间的,每次把speed降低,都会多花很长时间,要24h,甚至更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debug?

楼主:
自己顶下。不要沉下去了

网友(2014-06-1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数字顶层假设为digital_top,digital_top下包含有4个RAM,在*.sp文件中如何假如VDD能保证整个数字部分都连接到VDD,用  .param hsimvdd = 1.8
    .global vdd vss
    .vvdd vdd 0 1.8
   .vvss vss 0 0
上述命令好像不行,RAM部分的管子始终没有电压,问下原因??

网友(2021-01-09):
前辈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我速度设置为0,结果完全错误,速度调高,部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