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373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9-04-04):
我在进行做个简单的秒表计时器时,如果直接在P0接共阴极的的数码显示的数据段,P2口接数码管的阴极时用一下程序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
P2=tablewe[0];      //位选
P0=tabledu[b%10];  //段选
delay(5);
P2=tablewe[1];
P0=tabledu[b%1000%100/10];
delay(5);
P2=tablewe[2];
P0=tabledu[b%1000/100]|0x80;
delay(5);

P2=tablewe[3];
P0=tabledu[b/1000];
delay(5);
为什么在P0口和数码管的数据段之间接个74LS373进行数据锁存时用下面这个程序不行(P2口也接了74LS373),得不到结果
wela=1;            //开位选信号的 74KS373的片选信号,进行段选信号锁存
P2=tablewe[0];
wela=0;            //关闭段选
dula=1;            //开数据端的片选74LS373
P0=tabledu[b%10];
dula=0
delay(5);
wela=1;
P2=tablewe[1];
wela=0;
dula=1;
P0=tabledu[b%1000%100/10];
dula=0;
delay(5);
wela=1;
P2=tablewe[2];
wela=0;
dula=1
P0=tabledu[b%1000/100]|0x80;
dula=0;
delay(5);

wela=1;
P2=tablewe[3];
wela=0;
dula=1;
P0=tabledu[b/1000];
dula=0
delay(5);

wela=1;
P2=tablewe[1];
wela=0;
dula=1;
P0=tabledu[b%1000%100/10];
dula=0;
delay(5);

网友:
好,好,太好了。

好,好,太好了。

网友:
P0为OD输出,所以你这种做法要加上拉,除非你用MOVX指令

网友(2009-05-05):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5-11-23):


网友:
改用74ls374

网友(2016-06-02):
没有理解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