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个电路

楼主(2009-04-06):
大家分析下这个振荡电路,怎样实现短路保护

网友:
兄台,分析请见附件。

网友:
将原电路绘制如下图1

1

将灯泡用阻值很小的电阻R5代替,当开关闭合前,电容C1两端电压为0。当开关闭合后瞬间,B点近似短路,故B点电压 ,由于电容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故A点电压也为0 D点电压近似于0 MOSM1不能导通。此时C点电压为,

之后,电容C1通过R2慢慢充电,A点电压慢慢升高。

2

A点电压上升到7.32+0.7=8V时,三极管Q1-基之间的压差为0.7V,所以Q1饱和导通,使得D点电压大约为8V。此时N沟道MOSM1迅速导通(因为VGS=8V)。此时B点电压为12V。电容C1MOSM1导通之前两端的电压差 ,当 后,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差不能突变,故A点电压被自举到 。此时,电容通过R2e-be-c放电,如下图3

3

整个放电过程中, ,当放到 MOS管的阀值电压,假定其为4V)时,MOSQ1截至,B点电压重新变为0,此时,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差不能突变,通过自举,A点电压变为 C点电压变回7.32VQ1重新截至。C1又重新充电,当充当下一个8V时,又重新放电,如此反复,形成振荡。A点及B点波形如下图4

4

具体振荡时间,大家可以根据RC充放电规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