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共模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我想把三个简单的、相同的单级放大器级联在一起。那么他们之间的输入共模电平和输出共模电平怎么设置啊?需要考虑哪些因数啊?或者说从哪些角度出发进行设计啊?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是说级与级之间的共模电平或者说是静态工作点怎么匹配,比如第一级的输出共模电平就是第二级的输入共模电平。第二级的输出共模电平又是第三级的输入共模电平,这些电平怎么匹配?

网友:
摆幅、增益

网友:
你这不就是比较器的级联么。

网友:
在这里M6,M7是否就确定了输出的共模电平?

网友:
拉扎维书上的一有道课后题和这个问题很相似,可以参考下。

网友:
ID1+bias3=>VICM
ID1+bias1=>VOCM

网友:
according to your dc operation point ,make the device in saturation region

网友:
闭环用还是开环用的

网友:
你电路好像画的有问题哈

网友(2016-06-15):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就是三个前置放大器级联到一起,后两个放大器的输入管就会工作在线性区,之后检查发现是输出共模电平没有稳定在VDD/2附近,而是比这个值高,怎样调节输出共模电平啊?求大神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