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 RAM的频率

楼主(2009-04-07):
一般DDR内存条上会给一个标称频率,如DDR266等,请问这条内存是只能在266频率下运行,还是可以在低于266的任何频率下跑?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问题:SDR SDRAM的控制器中 ,SDRAM的最高工作频率是133MHZ,为了方便可以将它的输入时钟设为130M吗?因为我的FPGA时钟是50M的输入

网友:
SDRAM for 133MHz, you also can use it on 100MHz. For 50Mhz, You just need to double it to100Mhz for SDRAM. If you want to use 50Mhz as your FPGA clock, you can use a simple 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