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9-04-07):
对于一个二型的PLL,在DC点有两个极点,也就是说在dc点的相位为-180度,增益肯定是大于1的,  那么按照巴克豪森准则,系统应该是不稳定的,但为什么这点是稳定的呢(因为所有书上都没讲,所以认为它是稳定的),请版上的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开环传递函数,是有2个零极点。而看系统是否稳定,是要分析闭环传递函数,PLL的闭环可等效为一个典型的二阶系统,
分析是否稳定可以参考分析二阶系统的方法。

网友:
系统分析要看闭环函数,同时闭环函数会移动这个重极点

网友:
good question

This is related to open loop/close loop. No oscillation will happen at DC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从闭环来看,在dc点确实是稳定的。但巴克豪森准则不也是判定条件吗?是不是说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dc附近不属于它的适用范围之内呢。请高手继续指教

网友:
其实你搞清楚闭环传递函数和开环传递函数的关系就可以明白了。
G_CL(s)=G_ol(s)/{1+G_ol(s)}
当1+G_ol(s)=0时,即|G_ol(s)|=1,Ang(G_ol(s))=180 degeree时,系统是不稳定的。
当系统不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时,系统就是稳定的。

网友:
兄弟,你把开环和闭环搞混了,我在最初设计PLL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二型的PLL,在DC点有两个极点,也就是说在dc点的相位为-180度,增益肯定是大于1的,  那么按照巴克豪森准则,系统应该是不稳定的,但为什么这点是稳定的呢(因为所有书上都没讲,所以认为它是稳定的),请版 ...

兄弟,这也是我刚开始接触PLL时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后来发现巴克豪森准则不是充要条件。稳定性可以从根轨迹上看。

网友:
环路稳定性只有在接近锁定时才有用,这时是小信号.
捕获阶段(从0Hz开始)都是非线性建立阶段,不能用信号系统分析方法的!

网友:
巴克豪绅准则只是稳定的必要条件
T. Lee那个书讲了讲这个

楼主:
既然是必要条件,那为什么在环路设计时还要考虑相位阈度呢,所以必要条件一说不是很正确

网友:
直流处满足巴克豪森条件,是锁定,假设你的VCO调谐范围为0-无穷,那么如果输入是个直流信号,VCO最终也会锁定到直流上,也就是输入输出相位都不变化。

一个系统要不稳定,是在交流处满足巴克好僧准则,比如环形振荡器,要同时在直流和交流处都满足巴克豪森准则才能振荡。这也是为什么环形振荡器会有最少的级数限制,因为太少的级数,即使能够满足直流巴克豪森,也满足不了交流处的巴克豪森。

网友:
建议你用matlab的函数rlocus看看闭环后极点的移动。

网友(2009-09-24):
大家的答案都不让人信服啊。

网友:
按照你的思路来讲:就是在频率为0的地方会发生振荡,那振荡了又会怎么样呢,它是直流,无所谓相位。

网友:
請問 DC 振盪會如何

网友(2014-07-24):
多谢楼上大神的解答

网友(2018-03-22):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不够形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