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问题:standard cell 的row 和pad电源同时连在电源换上,

楼主(2009-04-07):
standard cell 的row  和pad电源同时连在电源环上,如何能够让standard cell 的 row 也连在电源换上呢??

网友:
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换层,  不过没关系了

一般std rail都接到很多straps上去的,

一段没有接到 power ring上也没有关系

网友(2009-08-22):
被VIA ARRAY給擋住囉

网友(2013-12-18):
pad和ring之间连接metal layer选用high layer
ring和straps之间连接metal layer选用low layer
就可以错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