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0832输出方波的程序

楼主(2009-04-07):
/*****************************************************************
                 简易正弦波\三角波\方波发生器
                 使用keil C51,12MHZ晶振,AT89C2051
                  2005.03.25通过测试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3            //键盘口
#define dataout P1        //正弦波等数据输出口
//
/*************************正弦波数据表*****************************/
uchar code sin_tab[256]=
      {0x80,0x83,0x85,0x88,0x8A,0x8D,0x8F,0x92,
       0x94,0x97,0x99,0x9B,0x9E,0xA0,0xA3,0xA5,
       0xA7,0xAA,0xAC,0xAE,0xB1,0xB3,0xB5,0xB7,
       0xB9,0xBB,0xBD,0xBF,0xC1,0xC3,0xC5,0xC7,
...
       0x6C,0x6E,0x71,0x73,0x76,0x78,0x7B,0x7D};
//
/***************************三角波数据表**************************/
uchar code thr_tab[256]=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
       0x78,0x79,0x7A,0x7B,0x7C,0x7D,0x7E,0x7F};
//
/******************************************************************************/
uint  data  THHL=65535;    //T1的16位定时器初值
uchar data keyword,n=0;    //键值存放,查表指针
bdata sinthr;
sbit sin_thr=sinthr^0;  //正弦波\三角波标志(1为正弦波)
sbit ww=key^7;          // 方波输出口
//
/*******************************键扫描子函数***********************************/
keyscan()
{
keyword=key&0x07;
if(keyword!=0x07)
{
while((key&0x07)!=0x07);//等待键释放
  switch(keyword)
   {
    case 6:{if(THHL>=65235)THHL=65535;else{THHL=THHL+255;}break;}//
    case 5:{if(THHL<=500)THHL=0;else{THHL=THHL-255;}break;}//
    case 3:{sin_thr=~sin_thr;break;}//
    default:{break;}//
   }
}
}
//
/***************************初始化函数****************************************/
clearmen()
{
key=0xff,dataout=0x00;THHL=65535;//按键输入状态,波形输出为0
TH1=THHL/256;TL1=THHL%256;//装定时初值(T1用)
TMOD=0X11;ET1=1;TR1=1;EA=1;//16 位定时模式,T1中断允许,开定时器,开总中断
}
//
/*********************************主函数***************************************/
main()
{
clearmen();
while(1)
{
  keyscan();
  }
}
//
/***********************************T1中断函数**********************************/
void time_intt1(void) interrupt 3
{
EA=0;TR1=0;TH1=THHL/256;TL1=THHL%256;TR1=1;
if(sin_thr){dataout=sin_tab[n];}
  else {dataout=thr_tab[n];}
if(n>=255){n=0;}else{ n++;}
ww=~ww;
EA=1;
}
//
//***********************************结束****************************************//

网友(2009-06-15):
正要用呢~多谢了~

网友:
学无止境,顶无止境

网友(2015-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