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MHZ 10bit Pipeline ADC 的初步结果

楼主(2009-04-07):
终于把ADC的电路基本做完了
跑了些simulation,结果还行
不过原来目标的20mA现在已经大大超标了,都到34mA了,还好boss不究
由于没有经验,没能进行充分完整的估计
现在回顾起来,20mA做出来250MHz 10bit ADC 还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原来设想的每个stage scaling down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次,一些bias和buffer也会消耗不小的电流
如果要做到20mA以内,两个stage间opamp复用是一个好方法,不过这也会引起许多其他问题

Date: 2009-4-7

ADC simulation result,2048 point DFT

CLK = 125MHz
CLK = 166MHz
CLK = 250MHz
Input signal
~10MHz
SFDR=78.8dB
SNDR=61.83dB
thd=0.081%
THD=0.0196%
       =-74.15dB
SFDR=79.27dB
SNDR=61.66dB
thd=0.0826%
THD=0.0254%
       =-71.90dB
SFDR=77.4dB
SNDR=61.55dB
thd=0.0837%
THD=0.0288%
       =-70.81dB
Input signal
Nyquist Frequency
1/2 fs
SFDR=79.3dB
SNDR=61.5dB
thd=0.084%
THD=0.0296%
       =-70.57dB
SFDR=75.8dB
SNDR=61.3dB
thd=0.086%
THD=0.0349%
       =-69.14dB
SFDR=70.4dB
SNDR=60.72dB
thd=0.092%
THD=0.0478%
       =-66.41dB
Note: The thd is calculated by thd function in Spectre calculator. The function calculates the total harmonic spectrum energy expect DC component. Quantization noise and actual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are included in thd results.
The Quantization Noise of Ideal 10 bit ADC is 0.0786%(-62.09dB)
The actual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can be calculated as formula:
THD=sqrt(thd^2-0.0786%^2)

网友:
相当NB了,已经

网友:
菜鸟问lz一个问题
lz设计的mdac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是多少啊

网友A:
reference buffer power included?
Noise is ok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 buffer power included?
Noise is okay?

bandgap and VREF buffer have been included
All ADC circuits are integrated.
voltage reference settling is ok
Noise? reference thermal noise?
How can the thermal noise be included in tran simulation?
Spectre simulator has this function?

网友:
reference buffer 用了off-chip cap 没?

noise 只能手算,根据noise sim 结果
你也可以用Pnoise

网友:
对你的sndr持保留意见,相当接近10bit 的理想snr了。
是不是计算上有问题?

Maxim 的max1124, 180Mhz input, sndr = 56dB.

网友A:
楼上的前辈,他是simulation 结果啊,没有thermal noise. 如果linearity 很好,是可以做到 simulation 结果 是60db SND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前辈,他是simulation 结果啊,没有thermal noise. 如果linearity 很好,是可以做到 simulation 结果 是60db SNDR

simulaiton 应该有thermal noise的吧。怎么会没有?

楼主:
哦,我也有保留意见,哈哈
我这里都是simualtion的结果啊
大部分noise没法瞬态仿真的,而且mismatch也没有在simulation里体现
所以这里的SNDR只包括了quantization noise 和 THD
没有thermal noise , mismatch THD这些实际引起SNDR degradation的因素

网友B:
对了哦,电路里没有mismatch的。
赞你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哦,电路里没有mismatch的。
赞你的成果~

晕,不用这么嘲笑我吧
没脸见人了,555555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那个公司什么工艺?

网友C:
Good,congratulation.
Now I design a 12bit 110MSPS pipeline ADC (Tsmc 0.18),but the presimulation result just only  11bit (enob).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d,congratulation.
Now I design a 12bit 110MSPS pipeline ADC (Tsmc 0.18),but the presimulation result just only  11bit (enob).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12bitADC 一定要用calibration了

网友C:
I don't think use now so advanced process can't reach 12 bit accuracy;in fact ,now some ip provider provide the 12 bit pipeline adc (1.8v ,110meg),don't use the calib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I don't think use now so advanced process can't reach 12 bit accuracy;in fact ,now some ip provider provide the 12 bit pipeline adc (1.8v ,110meg),don't use the calibration.

对于ADC来说,工艺可能不是越先进越好咯
就拿我现在做的,65nm process电压只有1V,voltage margin 非常紧的
做full scale = 1V很困难,而且opamp的open loop gain也不足够高
1.8V power是比较合适的,可以做full scale = 2V的ADC ,
但是capacitor matching肯定是 65nm process比.18um 好多了

网友D:
恭喜楼主
你的reference有没有外挂片外电容啊,还是内部高速buffer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
你的reference有没有外挂片外电容啊,还是内部高速buffer产生的

没啥可喜的吧,
reference 内部buffer出来了,想要外接的ball可没那么容易啊
到处受打压,又不是director的心腹,新来的小混混而已

网友:
What kind of architecture do you use for your reference buffer?  What's the dc gain and bw do you have now?
For the transient noise simulation, esp. SC-circuits, I don't think it's an easy job for any simulators now.

网友:
楼主做的挺好!!!!!!!

网友:
搂住说说结构的细节把。速度这么高,除了对运放的要求,对开关电容部分有什么特殊的考虑阿

网友:
做的的确挺好的,做成这样很不容易啊。你各个corner都跑了么?

网友:
请问楼主,时钟怎么设计的,如何优化功耗,我设计的时钟都7mA了

楼主:
时钟是什么?就是non-overlap clk buffer吗? 7mA是峰值电流?没有DC电流啊

网友:
请教楼主速度高了, 除了运放最难的是什么讷

网友:
设计模拟电路真的很难呀

我仅仅要做一个采样电路,就已经快受不了    要仿真、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楼主开始仿真的时候:
“整个ADC的HD3=-58.5dB”
我想问一下楼主,您这个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如果改进到现在的70多dB的 谢谢!!!

网友E:
时钟功耗

引用 楼主:

时钟是什么?就是non-overlap clk buffer吗? 7mA是峰值电流?没有DC电流啊

为了保证时钟的上升下降时间,non-overlap clk buffer部分的功耗很大呀,后面buffer的尺寸很大了,怎么优化这部分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保证时钟的上升下降时间,non-overlap clk buffer部分的功耗很大呀,后面buffer的尺寸很大了,怎么优化这部分的功耗?

clk buffer的大小就要看你的loading 大小了啊
loading大小主要是驱动的每一级switch,还有就是布线的寄生loading
由于我的ADC layout面积基本在200um*700um以内,所以走线loading比较小的
主要还是驱动的gate数目

网友:
请问比较器的失调电压怎么计算呀?

谢谢,推荐一个参考资料也好啊!!

网友F:
楼主没有sim noise跟mismatch就layout了? tapout不怕出事么。。。
顺便问问楼主在哪里做research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有sim noise跟mismatch就layout了? tapout不怕出事么。。。
顺便问问楼主在哪里做research呢?

noise怎么做simulation?请教一下啊,现在的仿真器有支持thermal noise做瞬态仿真的么?
但是thermal noise 每一级都估算过的,而且留了一定的margin
mismatch主要是capacitor的mismatch
这也是按照foundry提供的PDK说明计算过,可以达到10bit的match精度的

唉,郁闷啊,layout 的engineer被抽去做别的project了
director让我自己画layout,而且原来的project被hold了
真让人压抑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tape-out了

网友A:
自己画啊,不会画版图的designer 总是有缺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啊,不会画版图的designer 总是有缺憾的

以前画过layout的,是不过稍微简单一点的芯片,层次比较少
90nm/65nm的layout的floor-plan也做过的
不过要重新学习design rule还有新的tool,现在大家都用LAKER画layout了
想想那么单调枯燥都没有信心了

网友A:
floorplan 不算什么的。
了解 layout 会遇到的问题,才能更好的优化设计
MDAC 很多地方需要layout 非常小心的。我们公司都是designer 自己画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orplan 不算什么的。
了解 layout 会遇到的问题,才能更好的优化设计
MDAC 很多地方需要layout 非常小心的。我们公司都是designer 自己画版图

指点一下啊,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匹配性? 寄生? STI效应?干扰?guard ring?
没有画过MDAC,不知道要care 些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匹配
寄生也很重要,后仿是必须的。
65nm well prxomity effect 也很严重,amp 的性能会变化多如果没画好
还有coupling
呵呵,自己小心点就好,你是designer,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哪里更重要。

网友:
这种高速的版图也自己画,测试肯定也自己做了,晕啊,模拟为什么这么多事情啊,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noise怎么做simulation?请教一下啊,现在的仿真器有支持thermal noise做瞬态仿真的么?
但是thermal noise 每一级都估算过的,而且留了一定的margin
mismatch主要是capacitor的mismatch
这也是按照foundry提 ...

我们用cadence里面可以设置加transient noise的,不过simulator内部怎么加我就没研究了。。。
cap mismatch倒是可以用matlab做model来模拟,不知道楼主试过没有
不过mosfet的mistach就靠cadence里面的monte-carlo simulation了,我没有tapout过opamp,不过我觉得opamp的input pair不sim mistach的话,就看不到offset的影响了
不管怎样,楼主加油, 有问题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匹配
寄生也很重要,后仿是必须的。
65nm well prxomity effect 也很严重,amp 的性能会变化多如果没画好
还有coupling
呵呵,自己小心点就好,你是designer,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哪里更重要。

请问一下well prxomity effect具体是指什么?是不是每一家公司的65nm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用的是ST65nm,你们是那一家公司的呢?
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well prxomity effect具体是指什么?是不是每一家公司的65nm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用的是ST65nm,你们是那一家公司的呢?
谢谢指点

我们用tsmc
用ST的人很少啊,一般都是学校,你不会是uc berkerly 的把?

网友:
怎么仿SFDR SND

新手问下楼主怎么仿SFDR SND 是在cadence下直接仿还是要用MATLAB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tsmc
用ST的人很少啊,一般都是学校,你不会是uc berkerly 的把?

我没那么nb啦, 呵呵, 能不能说一下well prxomity effect具体是指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没那么nb啦, 呵呵, 能不能说一下well prxomity effect具体是指什么呢?

well proximity effect 是指在同一个n-well中(假设是n-well工艺),靠近well边缘的pMos管具有不同的参数(vth, id),和那些远离well边缘的pMos比较来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是什么?就是non-overlap clk buffer吗? 7mA是峰值电流?没有DC电流啊

应该有静态电流,因为要DCS。。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终于把ADC的电路基本做完了
跑了些simulation,结果还行
不过原来目标的20mA现在已经大大超标了,都到34mA了,还好boss不究
由于没有经验,没能进行充分完整的估计
现在回顾起来,20mA做出来250MHz 10bit ADC 还 ...

从SFDR来看,你的几个电路设计的有点问题,估计你流片出来还要差一些,但是由于你没有告诉analog core用什么尺寸的device,因此不好说你做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SFDR来看,你的几个电路设计的有点问题,估计你流片出来还要差一些,但是由于你没有告诉analog core用什么尺寸的device,因此不好说你做的怎么样?

device的size基本上能用60nm的就用60nm的了,有一些L会用的稍微大一点的
我看到的SFDR在接近80dB左右的,应该还可以的
因为没有电容的mismatch,加了电容的mismatch,肯定是电容mismatch变成dominant的
还有就是noise floor也不会太低的
实际tape-out出来有个56dBFs的SNDR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2009-06-01):
没有noise的sndr,请问一下你的第一级电容多大?

网友:
恭喜恭喜。同时也想请教几个小问题。

引用 楼主:
终于把ADC的电路基本做完了
跑了些simulation,结果还行
不过原来目标的20mA现在已经大大超标了,都到34mA了,还好boss不究
由于没有经验,没能进行充分完整的估计
现在回顾起来,20mA做出来250MHz 10bit ADC 还 ...

恭喜恭喜。做完后还是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好。下面还有测试什么吧?
关于以下的问题,不知道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介绍一下,也让大家学习学习
1, 最后的结构,例如cap的选取以及scaling,各段power什么的。
2, 功耗上,简单计算的话似乎20mA也够了。主要是那部分导致最后电流超标呢
3,simulaition上<10MHz 的信号,SFDR都<80dB的话,感觉是有些低。
    是工艺的因素吗?能说说你的看法吗?
    不知道到底是S/H还是后段的影响大呢?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分析或仿真?
4, 关于clock,你输入的clock至少是250MHz,再clock的输入上,你有什么考虑吗?
    是differential还是single-ended?如果是差分的话,吃的电流也不小吧?
    如果是single-ended的话,这样做反射什么是怎么考虑的呢?
5,关于输出,parallel digital output or LV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ADC来说,工艺可能不是越先进越好咯
就拿我现在做的,65nm process电压只有1V,voltage margin 非常紧的
做full scale = 1V很困难,而且opamp的open loop gain也不足够高
1.8V power是比较合适的,可以做 ...

请教一下,为什么65nm cap 的mismatch会好很多?

网友(2010-06-30):
顶,这里有谁已经成功流片10位或者12位的?

网友:
学习中,,PFPF。

赶紧lay吧,LZ,我都想看 你的silicon结果了。

我觉得34ma不大阿,觉得还很low power,呵呵

网友(2011-11-03):
强人呀,拜膜学习中~

网友(2013-12-29):
回复 楼主:

NICE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画吧。好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自己画画版图会放心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运放用什么结构的?请教一下?

网友:
顶,这里有谁已经成功流片10位或者12位的?
引用 网友H:

我做過好幾個mass production ADC
10b, 12b都有

网友(2015-06-21):
膜拜一下,大神。。。。
看到才34mA ,泪流满面。。。。。

网友:
问楼主一下,您的放大器的增益是多少?用的啥工艺啊?

网友(2016-04-03):
only circuir simulation or post simulation, 25mA is to small for your spec. I think.

网友(2016-05-13):
前辈,你这个电路流片测试结果如何,SNR、SFDR能达到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前辈,以上数据是是用什么仿真软件测得的?

网友(2016-08-26):
有用先赞再说哈哈

网友(2018-08-02):
请问前辈,仿真AD时,瞬态噪声应该怎么加呢?我一般从1hz到10倍采样率,其他默认,不知道合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