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的选择

楼主(2009-04-07):
要做一个nA级电流的检测电路,查阅24位AD已是最多的了,但精度仍不够,请问提高精度办法,能有两个AD一起使用吗?

网友(2009-05-22):
应该可以吧

网友:
跟电流高低无关。都需要放大到AD的动态范围之内。位数和分辨率以及动态范围有关。精度要考虑放大器的噪声。单一提高AD位数不妥

网友:
肯定要放大呀,需要根据分辨率和测量范围来选。

网友:
也想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