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C的AFE好像很不好做啊

楼主(2009-04-08):
ADC差不多完成了,可是又有难题摆在面前
ADC前端的AFE似乎不好做啊,Analog Front End 还要做low pass filter
由于输入信号是单端的,所以要做单端转差分的电路
而且输入需要高阻,需要unit buffer作为前端的输入
然后要把input signal的DC level下移到0.5V左右
LPF还要进行program,6M,40M,80M,bypass(400M)
那些program的switch会带来主要的distortion
对于低频信号,THD 还可以大概-65dB,但是到高频几十M就会变差,50dB
还有,就是AFE带了SH后也会变差的,switch capacitor loading 对于AFE 也是不利的
但是看别人论文里的结果都很完美
可是我觉得AFE真的很难做啊,要124MHz 信号通过,而且THD -65dB以上非常困难
有经验的兄弟给些宝贵建议吧

网友:
驱动pipeline ADC 的input buffer 是最难做的模块。是主要的noise/distortion 的source 而且巨耗电。纯粹依靠基本功:)
一般adc paper 都没包括这个部分,但是embedded AFE 就是需要它

网友:
I think you are designing the video afe ?just like the ad9984?

楼主:
是video的AFE
要支持1080p,信号带宽80MHz
但是80MHz时,ADC没有问题,AFE却不行了
让人郁闷啊

网友A:
The filter is easy, just simple first order rc filter should enough;and the filter may be not needed at some video afe ,you can refere ad9984,they don't clude the alias filter;
and the video signal is not like a sinwave , it should most care about the snr not sndr I think.
The driver for the video adc i saw just use soure follwer,use some big current ,it's should be ok for video a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filter is easy, just simple first order rc filter should enough;and the filter may be not needed at some video afe ,you can refere ad9984,they don't clude the alias filter;
and the video signal i ...

试了一下source follower,好像THD也是比较严重的,而且不能驱动电阻负载
也许video 不care THD,但是我还是想尽量把design做得通用一点
也许目前是video应用,但是将来作其它应用也不一定
所以还是想把design 做得的完整一点,也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网友(2009-06-09):
兄弟,我也在搞afe,有没有相关的文章可下载,帮忙提供一下。rocky_2004@126.com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做的好了,AFE

网友(2013-01-14):
Good discuss.  Upload a Buffer paper abbr_88a41aec8bc09a308b8e09807f918189.pdf (108.55 KB , 下载次数: 530 ) . Hope can help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视频THD要求比较低,而音频THD要求较高。

网友(2013-02-28):
不知电源电压多高?可以参考下面文献的buffer:A 1.35 GS/s, 10 b, 175 mW Time-Interleaved AD
Converter in 0.13 μm CMOS。这种buffer线性度可以做得比较高,但需要电源电压高些。

网友(2013-07-19):
AFE真心难做,大牛们进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2014-09-24):
网上很少有AFE的资料,要自己空白的设计AFE真心很难,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2015-06-30):
afe难啊,宽带宽的afe非常难,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18-01-24):
你做的是不是模拟高清的项目哦?AHD2.0

网友(2018-09-07):
同求单端转差分的电路

网友:
过来看看,越是前级的东西越是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