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mic18工艺里电容怎么连

楼主(2009-04-08):
小弟最近正在画版图,所用工艺为smic18工艺。貌似该工艺自带PDK(不清楚是不是实验室老师自己做的
电容用PDK掉出来后发现是两层金属,M3和M4,再加上AA层和V3的孔。M3和M4并没有相连接,我在连电容的时候用的是金属2连到电容的两端,然后用两层孔M2-M3和M3-M4打上去。但是在做LVS的时候发现版图里不识别电容...
是不是我的连接方法不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不要直接在电容两端打孔,用M3和M4连出来后在外面打孔。

网友:
是做的MIM电容吗?总共有多少层METAL

网友:
二楼是比较正确的吧

楼主:
总共只有两层金属,还有就是V3的通孔
现在我的连法是用M4连上去然后在外面打孔,但是做LVS的时候还是不识别,通不过...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3-11-24):
可能你没有在LVS文件里设置TOPMETAL 4 哦

网友:
我不是很清楚,之前用别的工艺做过金属电容,不识别是电容的话,是不是需要金属层上面需要加个电容识别层呀

网友(2014-11-17):
敢问兄台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一摸一样的问题,能否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后来我的问题解决了:参考楼上说的,再看一下下面的:

    “在home/user/xxxx.../smicxxx.lvs”(  规则文件)找到topmetal定义,把topmetal改为你学需要的层,比如默认topmetal   6,lvs始终跑不过,就需要宝塔改为你们工艺需要的比如mental4就可以了!

说简单一点就是让他能识别出来你们用到的是top 几

网友:
载lvs文件里修改topmetal    改称你们需要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