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09-04-08):
Cortex-M3 支持多达240个硬件中断输入信号,支持中断嵌套。
而以前的ARM架构(ARM7/9/11)只有两个中断输入:IRQ和FIQ。

我的问题是:ARM9/11支持普通中断的嵌套吗(不算快速中断)?也就是说,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较低优先级的中断吗?

网友:
希望有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2009-08-25):
如果我们不考虑FIQ,那我认为ARM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

首先,我们来考虑一个例子。 中断A的优先级比中断B高,而中断B先发生。如果中断B发生后,中断A也发生了。那么程序去处理中断B,但是中断A的状态标志位还没有被清除,因为它还没有被处理完。当中断B处理完后,中断A的状态标志位还在,这个时候是再产生一次中断A么?显然不对。其次,在跳入中断B之后,原来中断A的执行位置被保留到什么地方呢?也许你说,IRQ有自己的lr寄存器。但问题是中断A已经使用了该寄存器,那请问这该如何处理?

我的理解是IRQ中不该有中断嵌套的。linux的实现代码也是如此。

网友:
人们经常会信口说什么尚未找到自我,但是事实

武汉德鲁巴厂是一家专业从事设计制作武汉印刷及后期加工于一体的本地武汉印刷厂,为武汉印刷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武汉印刷厂、 高效益、快捷方便全面的武汉印刷服务,实现了从开发设计、武汉印刷加工。快递随着21世纪科技通讯越来越发达北京快递公司也跟随着潮流开始前行.我国的北京快递公司的迅猛发展让北京国际快递达到迅猛的发展.唯特尔通风设备节能环保空调的产品品种全、湿帘冷风机质量优、冷风机价格低,湿帘墙可以适合各种不同的节能环保空调环境需求,可以为各种不同的企业量身定做负压风机,湿帘。 绿之韵招商加盟网厂价直销香港绿之韵产品(含绿之韵保健品、化妆品和日用品三大类),包退换货。诚招地区绿之韵代理,免费提供绿之韵网店程序,绿之韵免费代发货,接手便可经营绿之韵,助您零风险轻松在家创业。马上加盟绿之韵集团,让绿之韵整合分销商业模式成就您的创富之路。力高品牌系列产品专业生产隔膜计量泵,柱塞计量泵,加药计量泵、冲程计量泵,高压计量泵,精密计量泵,化工计量泵,又叫定量泵专业生产厂家.武汉韩国留学  武汉日本留学 熊家冢大通标牌制作,承接各类标牌制作.大小各异的标牌制作.确保您的选择不会令您后悔,详情询问大通标牌制作.回转支承的开发环境受影响,因此想要得到好的回转支承效果,就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回转支承环境.银行里的保险箱一直在安全上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保险箱的安全意识也的到了广泛的认识.保险箱也在家庭中的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多家公司的合作下植发|假发|织发|补发已经汇聚到了一起.假发也成为一种时尚,织发让秃头成为过去,补发让我们体会到了重生的世界,是补发让植发行业迅猛发展,植发成为新世界的代名词.食堂的售饭机让我们联想到了网吧的刷卡,售饭机和水控机的各处优势在于那方面?水控机在控制水流方面是否到达表里如一,让我们多为水控器的将来设计着想吧.使用好的冷水机在冶炼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好的了冷水机在制作过程中比一般的冰水机更为复杂,冰水机的制作过程相对简单.我司多年致力于空分设备的设计与研发,已与国内众家空分设备大型企业合作交流.在空分设备的制造领域内排列前首.医院为病急患者提供呼吸机|制氧机由国家批准颁发,我司和多家国家级医院合作,一直在呼吸机上为广大病友护航.国际品牌刘翔代言的安利产品一直在国内畅销,也越来让我国群众所熟悉安利产品,随着安利产品的入户,也让更多群众体会到了安利所带来的产品优势.钢丝刷机械生产出的毛刷|刷子|毛刷辊|钢丝刷|工业毛刷可能在有时会有些偏差,毛刷产品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不过这并不影响毛刷辊产品的正常使用.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

网友(2009-10-29):
支持,修改启动代码,因为硬件会自动屏蔽中断,自己清中断标志,就可以产生新的中断,关键是自己要保护现场,并调整和保存返回地址。

网友(2010-03-06):
支持中断嵌套。

中断处理程序里,先要保护现场。将REG入栈。然后打开中断允许,就可以让新的中断被处理。
中断处理完后,关中断允许,将相关的REG出栈。

网友:
只要堆栈够当然支持嵌套。Fast中断只是减少了中断嵌套的overhead。不过你会发现很多理论上支持的东西,软件人员都不太会用。很多情况都是因为怕麻烦。

网友: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不管是哪款处理器,都没有硬件支持中断嵌套的说法。都是通过软件来实现中断嵌套支持的。具体过程如下:
1发生中断;
2处理器响应中断,同时把全局中断屏蔽位打开(硬件实现,此刻中断控制器可以接收中断并记录,但不会发到处理器);
3保存现场;
4打开中断屏蔽位(软件实现),开始进行中断服务程序(此刻可以响应新的中断)
5处理过程中,如果有新的中断,转向1(即中断嵌套),如果没有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
6重新关闭中断屏蔽位(软件实现),然后恢复现场(这个过程中,和2类似,中断控制器可以记录中断,但不会发到处理器);
7恢复现场后,关闭全局中断屏蔽位。

不管是哪个处理器,它中断处理过程都大同小异,跟这个流程差不多。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