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屏规格书上的电极的作用?

楼主(2009-04-08):
在液晶屏上有四个电极,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分别是X1(Right electrode),Y1(Top electrode),X2(Left electrode),Y2(Bottom electrode),这几个电极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怎样连接。文档在网上有,详见以下链接。请各位DX帮忙。
http://88365455.1086.cn/chinasupplier/web_photo/72217/20087161440282871_lq035nc111_v04.pdf

楼主:
是不是嫌问题太简单了

是不是嫌问题太简单了,为什么没人回答?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啊

网友A:
Interface for Touch Panel side 触摸屏端的接口
Signal name
信号名
Pin NO.
管脚编号
Specification
规格
Top
1
Top electrode
上侧电极
Right
2
Right electrode
右侧电极
Bottom
3
Bottom electrode
下侧电极
Left
4
Left electrode
左侧电极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这几个电极是为4线电阻式触摸屏的四个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face for Touch Panel side 触摸屏端的接口
Signal name信号名Pin NO.管脚编号Specification规格Top1Top electrode上侧电极Right2Right electrode右侧电极Bottom3Bottom electrode下侧电极Left4Left electro ...

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