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频谱上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我的PLL工作在160MHz,参考时钟是10MHz,带宽大概200Khz。环型振荡器。
在PLL输出时钟的频谱上,可以在170MHz 180MHz。。。处看到一些杂散,这是由于电荷泵非理想产生的。但是在220MHz和260MHz处有两个大而且宽的峰,这两个峰我不能理解。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那是所谓的参考spur,在所有参考频的倍频都会看到
您可以更窄的loop bandwdith解决它,
注:它只会变小,不会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所谓的参考spur,在所有参考频的倍频都会看到
您可以更窄的loop bandwdith解决它,
注:它只会变小,不会不见...

参考spur是170MHz处那种吧。260MHz的为什么这么宽呢?

网友B:
是不是抖动成峰呢?jiiter peak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抖动成峰呢?jiiter peaking

师傅,你说的jitter peaking是指由于阻尼因子太小,在相位噪声频谱上出现的峰吗?
这个应该不是,高频处还有很多这样的峰呢。

网友:
Hi, is it FFT analysis on the PLL clock output through LeCroy scope? Can you show me how to bring up this analysis through scope?

网友:
检查一下测试板或是芯片上其他模块,这些杂散信号不一定来自PLL内部。

网友:
感觉上是其他时钟的干扰

网友:
做FFT的问题?

网友C(2022-04-28):
您好 想请教一下参考杂散怎么来的,以及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C:
您好 想请教一下参考杂散怎么来的,以及如何解决 谢谢

参考杂散,以参考时钟频率出现,直接影响来源于pfd中fref和div分频信号对比产生脉冲信号打开cp而输出一个变化的电流,则vtune也跟着变,然后频率在这个位置就会有一个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