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级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09-04-08):
现在要设计一个nA级电流检测电路,在I/V转化部分,使用偏置电流为1pA的运放搭建两级放大,但是第一级输出电压还是不对,请各位大侠指教。最好能发个好使的电路图。难道1pA偏置电流的运放还不能满足要求吗?用的是AD8603进行的仿真。

网友(2009-09-15):
我现在做的项目里也需要一个nA级别的电流检测电路,你有好的方案了吧
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把自己有问题的图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在这个数量级上进行设计要考虑的问题是很多的,不单单只是偏置电流这么简单

网友:
不错,顶楼主..........

斗罗大陆 http://www.morui.com/book/8/8201/

网友:
积分式a/d

网友(2009-10-20):
IV转换电路,用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如果这个电流时脉冲的,要考虑运放的动态特性

网友:
这时候电路早已经进入了亚阈值区了!性能很不稳定!nA级的还可以,pA级的电路性能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