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原理和FPGA算法实现的

楼主(2009-04-08):
请大家推荐几本书,关于通信原理和FPGA算法实现的。

谢谢!!!

再问 做通信这种算法 简单 ,还是NIOS II嵌入式 简单?
社会上 需求量如何?请工程师指点迷经!!

网友:
目前真没见到值得推荐的呢,市面上有一本,不过……嘿嘿,不说了

网友:
网上搜索看一下!!!!!!!!!!!

网友(2010-03-21):
This kind of source is really hard to find. The exclusive one which is deserved to recommend is <<The application of FPGA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 quality of this boob has been accused by many readers, anyway , it is still deserved to read ,especially for recruiters in this tough hardware design 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