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CIC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最近在做一个数字滤波器,在用matlab仿真其中的CIC滤波器部分,用的是里面自带的函数,mfilt.cicdecim,然后后面设置了,抽取率,number of section,差分延时,输入输出位数。生成的滤波器,用fvtool来看它的频率响应,但是出来的波形和一般看到的资料怎么不一样呢,一般来说,magnitude(dB)应该是从0dB开始下降成sinc函数的形式的吧,但是我仿出来的电路确实从70多dB开始下降的,改变其他量也都不是从0dB开始下降~~是这个函数本身就是这么设置的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函数来仿真这个频率响应的没呢?
还有就是看见里面有个fdesign.decimator这个函数,可以在里面设置成‘CIC’这样构造一个滤波器,这个用起来和mfilt.cicdecim有什么区别的吗?是不是用途不一样的呢?
才接触数字滤波器这部分的内容,有些地方确实还是不大了解,希望能得到帮助~~~急人的啊~~

网友(2013-04-11):
同问这个,请问怎么让他的幅度从0db开始的?

网友(2021-12-22):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4-12-03):
需要对增益进行归一化操作:
cic1 = mfilt.cicdecim(a,1,n,bin,w,w);
cic2 = cascade(dfilt.scalar(1/gain(cic1)),ci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