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adence ic610 使用問題

楼主(2009-04-09):
IC610結合CENTOS 4.7已經安裝成功
但是把之前IC5141的 library匯入後,均無法開啟schematics和symbol,在按滑鼠右鍵開啟時,OPEN選項是反白
因為學校是使用IC5141,所以導致版本不同,IC610無法開啟嗎?

另外!
IC610沒有local_lib這個library  因為繪製電路圖需要用到NMOS PMOS CAP RES....都在這個LIBRARY
是我設定上的問題嗎?要如何解決呢?如果把IC5141的匯入   會不會也是無法開啟?

若有人已經解決,希望可以指導我,謝謝!

网友:
那个模拟库里面有电阻电容吧

网友:
IC51是CDBA的DATABASE
IC51是OA的

网友:
you can use cdb2oa tool to convert the cdb lib to oa lib

网友(2011-12-27):
恩。有帮助

网友(2014-03-04):
楼主装好工艺库了吗?为什么我的工艺库转换成oa格式后不能仿真额,求解答

网友(2014-07-08):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转换完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