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的失锁

楼主(2009-04-09):
对于CPPLL,除了相位裕度,,还有没有其他因素会使PLL失锁(输出频率在VCO的调谐范围之内)?

网友:
参考时钟,分频器等都会让pll失锁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如果保证参考时钟大于10倍带宽,分频器延时远小于环路带宽的倒数呢? 还会可能使PLL失锁吗?

网友:
Possible causes:

1, PLL hold-in range  (except CPPLL).
2, Too small prescaler input from VCO
3, Prescaler/divider timing (especially for swallow counter)
4, VCO cover range
5, CPPFD Dead Zone

网友(2009-11-18):
感觉divider一块容易不用心,反而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divider需要关注的是工作频率范围,输入幅度,功能。还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2010-01-21):
是不是和开环传递函数有关?也就是说PLL不够稳定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题目,怎么没有人继续讨论.

网友(2018-08-11):
目前仿真出来主要是输入时钟频率导致失锁。但是输入频率范围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网友:
Divider 可能导致事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PLL在Lock的过程中频率可能Overshoot。如果divider的速度不够,Phase Detector 可能得到错误的信息。

网友:
先一点点分解问题:
1)写个脚本,能够实时分析prescaler的分频数,看分频数是否正常
2)VCO的工作频率、输出幅度占空比等是否正常;
3)如果分频数过高,还有可能是仿真精度不够导致
4)看PFD和CP的功能是否有问题
5)是否有漏电,特别是控制电压上
6)debug时,可以先开环仿真,看每个模块的功能
7)如果是siga-delta的pll,分频数是动态的,分频器的架构设计是否能够cover动态分频数范围,也要看一下
8)VCO或者其他电路DC点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