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折叠放大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我的想法是:
输入、输出共模都设0.9v
摆幅就设0.5~1.3v
我的偏置设置:
v1=1.2
V2=0.9

V3=0.9
v4=0.60
没衬底效应Vthn=436mv
Vthp=443mv

Vod差不多都是0.16v
Vds设为0.25v
这样子行吗?

Dc仿真时:V1所偏置的p管电流源,总是不饱和。Vds总是很小漏端1点电压差不多1.6v。还有输入差分管子会吃掉很多电压3点电压很小。这样子V4偏置的电流源管子也是Vds太小而不饱和。

电流I1I2的关心要设多少比较合适。?

还有,我还要将v2v3去掉 做成gain boost结果。
那我这两个辅助放大器的输入、输出共模要设置多少?还有其他参数呢?file:///I:/hjx/未命名.PNG

楼主:
图再传一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共模反馈电路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画图软件

楼主:
1楼:共模负反馈还没加进去。

2楼:有计算机自带的画图工具画的图。

楼主:
我I1要有500uA,这样子尾电流管子w/l要很大
因为v1有不能太小。太小的话 4点的电压不能满足尾电流管子和差分对管子同时饱和。

各位朋友。帮忙指导一下。各个偏置取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I1要有500uA,这样子尾电流管子w/l要很大
因为v1有不能太小。太小的话 4点的电压不能满足尾电流管子和差分对管子同时饱和。

各位朋友。帮忙指导一下。各个偏置取多少比较合适。

我觉得先应该做opamp的bias
nmos 两层cascode
pmos 两层cascode
合理分配每层mos管的vds电压
例如:
从上到下的vds就是
PMOS1: 0.25V
PMOS2: 0.15V
NMOS2: 0.15V
NMOS1: 0.25V
那么绝对电压就是
1.8V----------POWER
1.55V--------PMOS1  Vd
1.4V---------PMOS2 Vd MAX

0.9V---------VCM

0.4V---------NMOS2 Vd MIN
0.25V-------NMOS1 Vd
0V-----------GND
做单端0.9V+/-0.4V还留了100mV的margin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通过调节偏置电路来让运放中国的管子饱和的;直接用电压来调的话,个人觉得没什么意义,随便请教一下,我刚才调增益自举的楼主的这种电路里面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一直没调对,找不到原因,很郁闷,请前辈给个方向,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RE

电路中的工作点的设置,很少有相关书籍来讲了。

楼主:
谢谢大家,gain boost主放大器和辅助放大器共模负反馈用什么结构比较好。

网友A:
主运放:开关电容
辅助运放用最简单的2个MOS管吧,论文上很多都用这种

网友: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做四个单端opamp就可以了
那样很solid,不会有共模loop 不稳定的现象,而且简单
但就是课能功耗稍微大一点,但是也不会太多的

网友(2010-04-22):
偏置电压不能加电压,要先做好偏置电路。

网友(2018-05-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9-12-17):
引用 网友A:
主运放:开关电容
辅助运放用最简单的2个MOS管吧,论文上很多都用这种

我看到的论文里面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