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xer中提高IIP3的方法,谢谢!

楼主(2009-04-10):
基于Gibert结构进行了仿真,离要求的15dB差挺多的
请问除了多栅跨导的方法外,还有什么显著提高IIP3的办法?
如果有相关的资料推荐就最好了
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源简并结构,用电感

网友:
Resistor source degeneration & passive (switch) mixer

网友(2009-05-17):
如果增益许可,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加大过驱动电压来改善IIP3

网友(2013-12-25):
可以考虑无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