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nLint有包在Debussy Tools裏嗎

楼主(2009-04-10):
請問Debussy哪各版本開始,會包含nLint function.
這版本有Windows的嗎?

网友(2011-07-14):
nlint 應該沒有含到verdi裡吧,是另外一個獨立的

网友:
有的,我在用

网友(2011-09-25):
我的verdi里没有包含nlint。比如我打开verdi,在tools菜单下,选择new nlint,然后提示,没有nlint。要在nTrace的preferences里面设置。说明是不包含的。

网友(2012-11-27):
楼上正解

网友(2013-07-11):
不是包含的

网友(2013-08-15):
感恩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网友(2014-11-07):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