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1.HSPICE模拟,用.OP查看管子的工作状态,其中的Vdsat是管子的什么电压,不等于Vgs-Vth。

2.差分运放的单端输出又反馈回自己的尾电流源上是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1.HSPICE模拟,用.OP查看管子的工作状态,其中的Vdsat是管子的什么电压,不等于Vgs-Vth。

2.差分运放的单端输出又反馈回自己的尾电流源上是什么用途。

第一个问题论坛上有过比较详细的讨论,可以取查看以前的帖子
我自己认为:管子进入饱和区的临界条件是栅漏电压是否大于他们的阈值电压。因为由于体效应的原因,Gate-Drain的阈值电压大于Vth0,所以Vdsat并不等于Vgs-Vth,Vgs-Vth只是我们在计算式采用的一个近似值

第二个问题你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不然没有见过这种电路的人很难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1.HSPICE模拟,用.OP查看管子的工作状态,其中的Vdsat是管子的什么电压,不等于Vgs-Vth。

2.差分运放的单端输出又反馈回自己的尾电流源上是什么用途。

et

2: dynamic biasing。

网友:
对于第二点,强烈要求贴电路图

网友:
Vdsat 是过驱动电压

网友:
差分运放的单端输出又反馈回自己的尾电流源上是什么用途 ~ 传说中的自偏置~?

网友:
可能是用做common mode feedback 吧, 或是一般的負回饋.

楼主:
dynamic biasing 有什么用,请有实际经验的高手解答下,好像对运放的放大倍数有影响。

网友:
dynamic biasing 是一种增加功耗很好的方法(这是缺点啊,不要误解,呵呵!),但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能够增加PSRR,输入输出duty可以得到改善,增加速度等等!

网友:
最好还是看看电路图,这样直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