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sv class例化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是不是创建类实体时必须在当前域的最前面,也就是说在创建类实体前不能有任何动作,是吗?
比如在一个function中,有
function fun;
//$display("我晕"); //添加这条语句就编译出错了
classA  a = new;
....
endfunction:fun

或者在顶层模块中,
#1; //加这个也出错
classA a=new;

我用的是QuestaSim6.4a,不知是仿真工具的问题,还是跟本身仿真语义有关?

网友:
变量的声明必须放在执行代码的前面,
begin
  xxxxx//变量声明的位置,紧跟在begin之后
  yyyy//过程代码位置。
end

楼主:
恩 是这样的了

网友:
对  声明必须放到最前面,实体定义可以放到display后面

网友:
sv遵循c语言的语法而不是c++,所以变量声明必须在一个作用域的最前面。